惠普dc7800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1):
今天接了个DC7800的机子····开机后报警掉电······特来求助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戳一下,各大电感对地,看是否短路

网友(2016-01-12):
我同一块,楼主帮忙看下CPU主供电芯片什么型号,我这的烧糊了只能看到NCP53.。。后面的看到不到

网友(2016-03-29):
这个是NC5391

网友:
没有CPU供电吗

网友A(2016-11-17):
你 电源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电源不是原装的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