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D K42DY 开不了机

楼主(2015-10-11):
华硕A40D K42DY AMD的南北桥与显卡,通电电源在1.4A ,5V、3.3V、1.2V正常就是开不了机。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么回事
开不了机

网友:
通电电流在1.4A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问题多

网友:
开机条件查了吗

网友:
1.4A的电流是不显示还是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还是不显示?不会这个搞不清吧 不显示搞下显卡

网友:
基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查查主板上面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你把桥边上的100uf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查 南桥供电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这机器BIOS也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