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LA-5751P触发即掉电

楼主(2015-10-11):
联想 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 待机3.3V、5V正常,触发电源指示灯闪下即灭掉电,之后3.3V、5V就没有。
维修过程:能触发掉电,触发开机部分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把所有电感都量了一下。只PL7和PL8对地值在一百欧以下。
是给CPU和显卡供的,应该正常吧。一时找不到问题所在,在网上也有同样的问题但都没有看到解答。没有办法只有靠自己了。在量电压时,发现在触发后3V 5V 消失。最后把重点与3V 5V相关 的电路上。

最后发现是+5VALW转+5VS MOS管U10的S端对地阻值为0.按图与S端相连的电容短路可能最大。拆掉电容后不短了。开机正常。
希望多加分呀

网友:
故障不明显,是要花点时间慢慢查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呀,3-5有短路的地方,才会掉电后关闭输出,不是本身生路就是二级转换短路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短路,楼主查的很仔细。

网友:
望尘莫及啊 楼主  你在哪里干  这么好生意 我去你隔壁吧

网友:
5V二级转换电路短路,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又是二级短路造成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很仔细

网友:
3,5V转换电路容易出问题,一般要多注意

网友:
一般USB接口坏   也要出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不好找哦,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短路造成的过电保护。楼主的思路分析很到位,虽说是靠的经验,不过至少缩短了不少的时间!

网友:
细心排查LZ给力  学习了

网友:
恩,转换出了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