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如题

楼主(2015-10-11):
像一些老一点的14寸的 LCE显示器不是 CRT的哪种 ,它们电路板上一般有几个电压 还是就只有个3.3
显示器

网友:
LCE 貌似没听过这样的,。。进口货啊。
我觉得肯定不只一个3.3 的起码 有12.-5V
想必您也是这么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