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9Z 无待机

楼主(2015-10-11):
现象: 宏基439Z 无待机   有图纸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跑电路到PD6  一端是19V 正常 另外一端电压拉低好多只有0.4v

另外一条路     PD1   也是一样       一端是19V 正常 另外一端电压拉低好多只有0.4v

    PU1   无供电

网友A:
后级阻值正常就换二极管就好了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B:
阻值正常就换二极管就好了有什么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就换二极管就好了有什么好纠结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阻值正常就换二极管就好了有什么好纠结的

换过了。。

网友C:
请注明清楚,二极管哪端有电,哪端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注明清楚,二极管哪端有电,哪端没有电

没有电出去。。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D:
打下PD6的后级阻值。

网友E:
后级拉低吧,打值有无短路?电流表的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PD6的后级阻值。

500欧左右。。。  其他大电感都打 了     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三板斧搞定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保险前段

网友F:
看看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拉低吧,打值有无短路?电流表的情况如何?

PD6后  打阻 500欧左右。。。  其他大电感都打 了     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

  电源芯片 我拿掉了

网友:
没有保险。。。。。

网友:
  请指教    感谢

网友:
拆了PD1看看PD6能否过电

网友E:
后级又不短路,还有这怪事过不了二极管?
不要电源口,拆PL2直接电流表搭线进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后级又不短路,还有这怪事过不了二极管?
不要电源口,拆PL2直接电流表搭线进来试试

还是一样。。。。。   19V 进 PD6 出 0.4V                       刚刚我把PD6   二极管拿下真连   电流大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还是一样。。。。。   19V 进 PD6 出 0.4V                       刚刚我把PD6   二极管拿下真连   电流 ...

那就是后级短路了,测公共点,拆公共点,缩小范围。烧机。

网友H:
这都搞不了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后级短路了,测公共点,拆公共点,缩小范围。烧机。

我现在在找     IO 给的一个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都搞不了就送修吧!

还想努力下,     还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想努力下,     还有什么高招吗

直接连过去呗!

网友:
往后级逐级打阻值看是哪一级有短路

网友F:
有电源管理芯片吗,那个拆了不能上电一上电就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电源管理芯片吗,那个拆了不能上电一上电就烧一大片

             那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