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3供电芯片不输出电压维修

楼主(2015-10-11):
3V5V供电芯片TPS51123主要应用到纬创和英业达代工的,ACER和HP的品牌多一点,关键的测试点和引脚与我们以前见到的供电芯片有一定出入,最关键的是18脚ENC通过内部电路转换成3V5V的单控制EN1,EN2,而且在纬创和英业达的设计电路里面此脚受控于EC,需要EC的工作条件满足,才会输出。否则3V,5V待机就不会产生。另外TPS51123与RT8223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嗯,查一下它的开启和供电。

网友:
看来楼主仔细的研究了TPS51123芯片

网友:
TPS51123与RT8223是可以互换的,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现在有个 ACER V5-551G不出3v 5v  。原型号RT8223.HUANGE 51123试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