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通病

楼主(2015-10-11):
拆键盘,拆内存铁盖,上面的内存坏了,我已经修过两个这样的机器,换一条就ok

网友:
这。。。。。。 记下了

网友:
知道。。。。。。遇到照做

网友:
这个通病好。

网友:
这种也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这个通病是不过内存吗

网友:
*脏话*,不就是内存坏了吗,也不是通病吧,一般维修人员都能搞定吧

网友:
方正r651内存条坏的多吗

网友:
内存坏了是通病,还真没怎么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通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