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们帮忙看看 感谢不尽

楼主(2015-10-11):
   途中这个元件上的N表示什么意思呀   ,一边的电压是19V  另一边是3V  对不对呀?

网友A:
电源口附近保险,可以对一下图纸。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保险,看看后继有短路没
电流表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应该不对吧,,

网友:
这是保险,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B:
肯定是保险了,先没后继有没短路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保险了,先没后继有没短路再换

对 应该是保险  直接给跳过去,电脑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附近保险,可以对一下图纸。

这估计找不到图书,德国佬在他们家买的,板子上一个字母都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估计找不到图书,德国佬在他们家买的,板子上一个字母都没有写

量是否通的?根据走线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应该是保险吧,屏上有近似的。

网友:
确定是保险!从电源端跑线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后 极短路了    拉低了电压    那里一般是保险 来的。

网友:
跑线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保险,基本上是短路了而且这个保险坏了,换掉吧

网友:
保险坏了,有一点感应电过去。

网友:
一看就是保险啦 这种的一般后级有问题才会这样 先别急着换 量下后面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保修 不通就是烧了 看下后面短路没 没的话飞通试试

网友:
电源口附近保险

网友:
自恢复保险。
台机主板上多了去

网友:
不就是一个保险嘛

网友:
查下公共点 那个原件应该是个保险 要是懂维修应该不难吧

网友:
就是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