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芯片

楼主(2015-10-11):
PCT 25VF032B这个型号编程器不支持, 请问能用什么别的型号代替呀是不是同容量就可以
论坛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了 谢谢哦

网友:
这是25系列的 BIOS  4M的  你买RT809F

网友:
这个芯片能用别的型号代替么 容量一样就可以吗

网友:
换个容量一样的就行,大一点不知道可以不
试下吗

网友:
换一个别的型号4M的刷啊

网友:
找个25系列容量一样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看 是几兆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
找不容量一样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一般容量一样 基本可以带的

网友:
一般容量一样多试几个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