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r2.0 无CPU供地 已解决

楼主(2015-10-11):
   这个帖子 也有一个  他是换了南桥的晶振    。   前提是无cPU 供电    把CPU  拆出来 把IC的  第10  11 脚的接地电阻 拆了  上电 测CPU供电  有的话  一般是南桥问题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只是上传个BISO     哈哈            独立的BISO  提供你们!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南桥 问题  虚焊了

网友(2015-12-05):
这个是不是跟联想E430无CPU供电方法有点像呀

网友(2016-01-13):
加焊的桥是吗?

网友:
把IC的  第10  11 脚的接地电阻 拆了 这个IC 是CPU电管吗?

网友(2016-02-22):
正好修到这款机器,谢谢了

网友B:
集成U的怎么测试啊?难不成也要拆掉U?

网友C(2016-04-26):
换了桥也不出CPU供电,真是无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桥也不出CPU供电,真是无耐啊

你测试CPU供电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桥也不出CPU供电,真是无耐啊

你测试CPU供电没有啊!10脚和1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U的怎么测试啊?难不成也要拆掉U?

这个帮不到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测试CPU供电没有啊!

CPU去掉就用1.1V 左右的电压,只要一装CPU就无CPU供电了,桥也换了IO也换了,BIOS也刷了,
修到这里真是无耐了,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学习了 好贴要经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去掉就用1.1V 左右的电压,只要一装CPU就无CPU供电了,桥也换了IO也换了,BIOS也刷了,
修到这里真是 ...

换了IC吧。在没装CPU情况下是不是出CPU供电的,除了你短接了10  1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