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

楼主(2015-10-11):
     一块华硕H61M-E REV2.03主板开机档内存 滴  滴滴一长两短的报警(反复) 插不插内存的一样 量电压槽电压 118  238脚3.3V正常 236脚供电脚3.3V正常  1脚0.75V正常 既然不是内存槽的问题 我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上去 还是不行 还是一样的问题 CPU 内存的换过了也不行 有谁修到过 求解

补充内容 (2015-10-12 14:31):
以修好 是IO的问题  加焊了下就好了 在测试

网友A:
楼主确定换过CPU和内存吗?楼主说内存的工作条件均已满足。我觉得楼主还是再刷个bios吧

网友:
查看 内存 DRAMPWGD 和内存复位信号,时钟, VTT 之类的东西,南桥PCH 周边的 822电阻, 声卡 网卡 有无失常。 拆掉 S11 33XXX 之类的8脚芝麻官。

网友B:
bu不是说 你那个诊断卡 是技嘉专用的,华硕也能用??????????????????????????????????????????

网友C:
这测试是技嘉专用的啊  你上华硕的也能跑马吗。  在淘宝买貌似要150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不是说 你那个诊断卡 是技嘉专用的,华硕也能用??????????????????????????? ...

不能用 是看有没复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换过CPU和内存吗?楼主说内存的工作条件均已满足。我觉得楼主还是再刷个bios吧

CPU我用G1620 G640的试过了  那我在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不是说 你那个诊断卡 是技嘉专用的,华硕也能用??????????????????????????? ...

不显示跑吗罢了 其他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不是说 你那个诊断卡 是技嘉专用的,华硕也能用??????????????????????????? ...

灌水可不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测试是技嘉专用的啊  你上华硕的也能跑马吗。  在淘宝买貌似要150的那种吧

不显示跑吗罢了 其他的可以 可以看有无复位什么的

网友B:
看下 内存附近 有没有 S11代号 这样的 很小的 8脚芯片 ,拆扔掉 看看

网友D:
这问题是内存断线 115跟122脚看看

网友D:
还有就是 内存巢的旁边有个 1000UF6.3V的电容下面有个小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 内存附近 有没有 S11代号 这样的 很小的 8脚芯片 ,拆扔掉 看看

没有 S118脚的芯片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下 内存附近 有没有 S11代号 这样的 很小的 8脚芯片 ,拆扔掉 看看

你是猪脑子吗H61没这个芯片

H55 -5 别乱侮辱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 内存巢的旁边有个 1000UF6.3V的电容下面有个小电容换掉

没有你说的1000UF6.3V的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你说的1000UF6.3V的电容啊

16V就是了 下面有很小的电容还是电阻 换掉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内存断线 115跟122脚看看

量电压122脚有0.87V 115脚有0.77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电压122脚有0.87V 115脚有0.77v电压

你可以烤下桥还有查下内存8脚芯片的VCC往那边跑的

网友B:
看下这里。。。。。。就是这个东西。。名字 33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 S118脚的芯片

看下 我下面的 图片那个 8脚的 东西。有的话最好换掉,没有拆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V就是了 下面有很小的电容还是电阻 换掉看看

换了 还是一样

H55

网友B:
你乱说,那8脚的 换了 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猪脑子吗H61没这个芯片

S11这样的小八脚芯片是作什么用途的?或者讲它的引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里。。。。。。就是这个东西。。名字 33之类的

那倒是有一个3338A的8脚芯片 我拆了试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里。。。。。。就是这个东西。。名字 33之类的

拆了也一样 不行

H55

网友:
楼主最后维好了没?

网友B:
查看 DRAMPWRPG 和 内存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内存断线 115跟122脚看看

115,122这两个引脚是数据脚吗?还有你说的1000U6.3V的电容下面的这个小电容,是不是和这个大电解电容一起构成滤波作用的?

网友:
尝试拆了PU17

网友:
没有  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 DRAMPWRPG 和 内存复位信号。。

明天上班在去看下

网友:
已经拆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乱说,那8脚的 换了 没有效果?????

打错了  是拆了

网友F:
3338A的8脚芯片 连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乱说,那8脚的 换了 没有效果?????

刚才那句发错了 我换了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38A的8脚芯片 连那

现在不知道  明天上班在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内存断线 115跟122脚看看

我还有一块M4N785-M的主板  刚拿来时是开不了机一上CPU就闪灭 后来查到是CPU座旁一组场管坏 拆了就好了  可是还是不行 复位灯闪  量电压的正常  时钟 复位电压的有 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你还是刷BIOS吧 估计刷的不对

网友:
这种情况 正常来说 要么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 内存附近 有没有 S11代号 这样的 很小的 8脚芯片 ,拆扔掉 看看

没有 S118脚的芯片

网友(2015-11-10):
IO引起报错?虚焊

网友:
楼主的散热器超牛

网友:
还好 这散热器好像是服务器上拆来的

网友G:
有这个板的BIOS吗     华硕H61 M-E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个板的BIOS吗     华硕H61 M-E

不好意思 我没保存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