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 HW191A 花屏

楼主(2015-10-11):
手里有四个这样的机子了  不是开机花屏 就是用一会花屏 试过了都是屏坏的  这个应该是通病 有没有大神修好过的

网友:
发几张照片上来看看,还有几是屏的型号

网友:
花屏的时候 主芯片 是不是很烫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屏主芯片不良造成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换来试试?

网友:
你说屏线坏了,那你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带几张照片啊 看是哪种花

网友B:
上图 有图能更准确的 帮你判断问题   版主有几个帖子专治白屏花屏 我都参考修好几个屏幕了  楼主可以搜下 版主是大神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 有图能更准确的 帮你判断问题   版主有几个帖子专治白屏花屏 我都参考修好几个屏幕了  楼主可以搜下  ...

真的吗?在哪里?

网友:
没屏型号  没图片  怎样通病法

网友:
屏幕型号发上来 大家帮你参考下

网友:
屏本省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个花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屏主芯片不良造成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换来试试?

翰士奇的屏我是怕了,曾经卖出过七个,四个一年内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翰士奇的屏我是怕了,曾经卖出过七个,四个一年内花了。

不是吧,有这么差么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片,上图让大伙想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有这么差么

映泰主板,瀚视奇液晶,反正我是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映泰主板,瀚视奇液晶,反正我是饱了

花屏的最后都没搞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最后都没搞好么

不到一年的,拿去他换了新的,换之后倒再没找过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一年的,拿去他换了新的,换之后倒再没找过我

还好不用亏本,证明可能是个案

网友:
加焊下屏主芯片,没用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