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11):
客户拿来一台E1-471G 用电流表测试掉电。3代内存的。马上拆机 。裸板用电流表测试(带CPU测试) 按开关马上掉,拆掉CPU 也一样。这款机子BIOS爱坏,马上论坛下载 2个BIOS ,EC和桥的。刷写上一样。电流有时候还到了1.0A 马上掉,测量各大电感,发现集显没出来,其他都电压正常。内存没波波。这个机子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电压。换了一个测试CPU 一样。不该CPU 的问题。内存也换了,也不该内存问题。考虑可能桥的问题,焊动了桥下,再测试,这下电流跳遍了 到了1.1A 测内存波波 有波了,测PL13 一会有波波了 用万用表测试0.9A ,但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机子外接显示器不亮,接屏亮机。但还是不定时掉电,换了一个测试版CPU 发现不接硬盘 不掉电,接硬盘 1-2分钟马上掉电。掉电了再按开关马上掉,拔掉硬盘一切好好。怀疑BIOS 问题,有刷写了原先的,还一样,再换上原机CPU ,就是不接硬盘 也掉电。真是郁闷了,怀疑焊接桥出问题了。放在一边出去下了盘棋也算休息下,回来冷静思考,换原机适配器,拔掉可调电源。马上进系统了。多 兴奋,原来电流表搞的鬼。我都调到最大了。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原因就是桥有问题,和电流表不给力引起的这独特故障。

网友:
居然是可调电源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邻教了。还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以后得多注意自己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惠普的,宏基的有些机子也挑电源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  记得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罕见的问题啊 确实独特

网友:
ACER的机器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一般像那种高端游戏本,可调电源就带不动,电流不够。

网友:
宏基挑电源的还没遇到过,估计楼主的可调电源有问题,这机子我也修过

网友:
恩,绕了大圈啊,维修设备需要定期调试保养啊 !~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都可能会有,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次可调电源电流被我调低了忘记调过来了,由于带不起来 保护以为是19v短路 ,让我走弯路了

网友:
可调电源问题也是很多的。

网友:
可调电源一般电流上了4a我就直接 拔了,

网友:
看来要买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网友:
可调电源的问题,这个容易走弯路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
你的这个维修案例很好,我以前也是维修过几次是电流表的问题,搞得我修了好久才发现问题是电流表的问题,你维修这台机子,不出显集电压也会掉电,我没有修过,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