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26 掉电

楼主(2015-10-11):
映泰 P43C-A7 待机测开机针PWRBTN 有4.2 v 短接开机后开机针电压为0 ,此时主板跑马26掉电,再开机时不开机必须拔掉电源一会才可以开机,论坛有许多这样的帖子,什么南桥、南桥晶振、CMOS、PWRBTN断线之类的就别说了。怀疑是IO单不确定,望大神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5-10-12 11:49):
感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解决。是连接pwrbtn信号的排阻坏了

网友:
大神都不在家啊

网友A:
跑26那意思是已经过了内存了呢。、 你没插上显卡才会掉电的吧。 你既然怀疑IO不放加焊下或者换一个就能验证你的问题了,

网友B:
这问题是RTC线路问题 你可以看看跳线的线路

网友C:
我来看看好了没有啊?怎么会引脚的电压为0呢,哪里拉低了吗?

网友D:
你放开开关也是0v吗?如果是,那还是开关电路问题,相当于你一直按着开关,不关机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26那意思是已经过了内存了呢。、 你没插上显卡才会掉电的吧。 你既然怀疑IO不放加焊下或者换一个就能验证 ...

插显卡一样忘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是RTC线路问题 你可以看看跳线的线路

RTC看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看看好了没有啊?怎么会引脚的电压为0呢,哪里拉低了吗?

一开机跑马后,开机引脚就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放开开关也是0v吗?如果是,那还是开关电路问题,相当于你一直按着开关,不关机才怪

就是这样的放开也是0 ,求修哪里

网友B:
跑26掉电要清楚COMS才能开机 这样问题基本是RTC的线路 电阻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跑26掉电要清楚COMS才能开机 这样问题基本是RTC的线路 电阻的问题

CMOS清楚了,RTC电压也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MOS清楚了,RTC电压也对

又不是看电压  郁闷 你看看论坛那些大神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看电压  郁闷 你看看论坛那些大神修的

你说啊看哪里啊

网友F:
既然开关针触发以后一直为0,你应该沿着开关针查找是什么元件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样的放开也是0 ,求修哪里

不插机箱开关,直接镊子短接试试,如果是空板这样,我的想法是IO把这个电拉低的

网友H:
开机针没有被其它控制管拉低的话就换IO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来看看好了没有啊?怎么会引脚的电压为0呢,哪里拉低了吗?

还是开机针脚相连元件有问题咯,不然怎么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插机箱开关,直接镊子短接试试,如果是空板这样,我的想法是IO把这个电拉低的

我也觉得是IO只是没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开机针脚相连元件有问题咯,不然怎么为零

元器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针没有被其它控制管拉低的话就换IO吧。

准备干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开关针触发以后一直为0,你应该沿着开关针查找是什么元件有问题。

经过R去的IO

网友J: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有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有遇到过 没修好

你还了那些东西啊

网友K:
我这种小白白 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种小白白 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等你遇到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有遇到过 没修好

兄弟问题已解决答案已公布祝你好运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我这种小白白 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哥我电路图都看不懂啊 ,师傅都不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是RTC线路问题 你可以看看跳线的线路

已修复OK不是RTC 电路哦答案已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哥我电路图都看不懂啊 ,师傅都不教

自己要想办法,不要等着师傅去教你,你要勤快点,多干点杂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放开开关也是0v吗?如果是,那还是开关电路问题,相当于你一直按着开关,不关机才怪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问题已解决

网友B:
472排阻坏了?还是103??

网友L:
一般连接开关的都是472的吧!  遇到过一例  不过故障时不开机  因为开关机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一般连接开关的都是472的吧!  遇到过一例  不过故障时不开机  因为开关机电压被拉低了

是103 ,是把开机电压抬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2排阻坏了?还是103??

103,把开机电压抬高了,你老是让我看CMOS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是103 ,是把开机电压抬高了

抬高?  这个开关针的电压应该是 高——低——高 的跳变   怎么个抬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抬高?  这个开关针的电压应该是 高——低——高 的跳变   怎么个抬高呢?

待机测试4.2 v。正常位3.3.,排阻阻值变小导致的

网友M:
触发后开关为0V 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触发后开关为0V 很明显了

一开始没注意开关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测试4.2 v。正常位3.3.,排阻阻值变小导致的

哦  有4.2v   怪不得!

网友:
这个是此排阻的位置,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映泰以前的老板这现象比较多哦

看来你遇到不少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4.2V明显不对 一般不是3.3 就是5V

嗯,一开始谁能想到开机电压啊

网友P:
请问下楼主 跑26 应该再跑两个码都亮机了吧  是开关信号被那个排阻拉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你是女孩子啊 ?  那么厉害  基本上都没见过女孩子会电脑维修的 有也是基本的拆笔记本之类的 还真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下楼主 跑26 应该再跑两个码都亮机了吧  是开关信号被那个排阻拉低了吗?

没拉低,是太抬高了,这个问题正规点说应该是显示一下就掉电不能重启,屏幕闪一下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