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hp4326s 适配器中间针电压多少 看到请回复

楼主(2015-10-11):
hp4326s 适配器中间针电压多少  我看了很多帖子 有很多答案  有谁手上有这个适配器帮忙量一下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
你管他电压多少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先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的中间针电压是19V左右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HP中间针6-7V

网友A:
你能再笨点不 ?在淘宝打上型号 hp4326s 适配器  你就知道多少V了  我帮你看了19V  4.74A  店家卖42元包邮

网友:
机子什么问题,说一下啊

网友:
中间针比主供电低0.5v左右

网友:
我量了一下  6-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再笨点不 ?在淘宝打上型号 hp4326s 适配器  你就知道多少V了  我帮你看了19V  4.74A  店家卖42元包邮

你可知道 适配器中间针  ??、

网友:
中间针 是检测针 电压有好几种 中间没电压或者不对就不能开机 我用431搭了个可调电压 从3  4  6  7都试了 接头灯闪一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待机电流0.25

网友:
短路了 中间针一般5-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