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10 开机不显

楼主(2015-10-11):
东芝机器 客户自己拆机清理 不亮 电流1.5A 内存过了 显卡不过 。。刷了 bios 还是一样 今天 老板说加焊显卡 也不行 那位说下 那的问题???
显卡

网友:
仔细观察电路板,也许就掉了个芝麻管

网友:
有可能是掉件了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或者是量量屏接口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仔细检查有没有掉件或屏线问题

网友:
测接口条件、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是不是上硬盘螺丝顶断线

网友:
是 显卡 坏了

网友:
外接 屏幕 花的 看不见字

网友:
今天定的 显卡 显卡到了就知道 好不好了

网友:
看下屏显是否插好跟 北桥有没电压开启送给显卡

网友:
估计得换显卡了

网友:
修到很多客户自己拆机清灰不亮的,仔细检查下,看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掉件几率很大吧!

网友:
很有可能屏线被客户拆机时搞断了

网友:
这个机不知道有没有nec 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