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直流电直接插12V 适配器稳定吗?

楼主(2015-10-11):
今天装了套车载监控(火车),车上有110V直流电,因为没有直流110V转直流12v和直流5V的转换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把AC220V~DC12V适配器直接接上110V直流输入电(不分正负极),居然也能工作,输出电压也是DC12V;另外给一个AC220V~DC5V适配器也输入了110v直流电,也能正常输出DC5v电,现在监控都能正常工作,适配器也不烫手!但心里一直嘀咕,这样稳定性如何?理论上给普通12v适配器出入个直流110V,会正常工作吗?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没事,因为那种电源都是电子式的,电压在90-260v都可以正常工作.放心用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是我输入的是直流110V不是交流110v,影响吗?

网友:
没影响 一般电子式的都先整成直流-滤波-推动-变压……  半桥的正插不好使需要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