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电芯,可不可以去掉冲电电路?

楼主(2015-10-11):
笔记本电池电芯,可不可以去掉充电电路,自己改装一个。在保护板数据正常,并且能检测到电池和电量的情况,电芯是好的情况下。

因为现在我有一个电池,锁死了。但是电芯是好的。不充电,和不放电。  放电电路就用原来自带的放电电路,因为SMB总线是好的。理论上应该没问题。至于充电电路,就改一个对应充电电压并连在适配器口子上。一去掉适配器充电电路就失效!!!!有没有试过的。换个电池要200块呢。索尼的。

网友A:
找修电池的改写一下数据

网友:
没这样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修电池的改写一下数据

这不是怕麻烦嘛。

网友:
没这样弄过,楼主可以先试验一下

网友:
电池这东西挺危险的,还是不要尝试了,有专修电池的

网友:
还是让人写数据安全,这个理电爆起来很带劲的,还是小心为上

网友:
楼主试验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不行淘宝买电芯算了,

网友:
锂电池爆炸的威力不容小觑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麻烦程度大大于写数据。
何苦呢?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直接在买一块电池了 麻烦

网友:
网上买一个算了, 何必节约这点钱, 炸了恐怕2000也拿不下来

网友:
上次我们这里有一个手机师傅把PAD电池搞漏了,都着了,搞电池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