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卡LOGO

楼主(2015-10-11):
联想台式机开机卡LOGO    键盘也没反映插上鼠标鼠标灯亮    拔掉硬盘就不卡     换新的硬盘也不行
有时候键盘就能用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外设引起或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外设引起或者BIOS

明天刷下BIOS试试     客户在家就这个故障估计不是外设的问题    因为在我那用的都是我自己的装备

网友B:
外设拆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拆了看一下

外设怎么拆

网友:
建议去迅维学习一下,很快就掌握了。

网友:
一般都式桥坏

网友:
刷BIOS,如果不行的话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C:
什么男球? 如果是GB的话很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换个IO试试

网友:
查IO和南桥

网友:
你如果是“业余爱好”,你处理不了。还是找修电脑的吧。

网友:
估计问题大了

网友:
什么主板   外设   BIOS      ICH

网友:
我还以为是硬盘坏了

网友:
刷BIOS,换IO,拆网卡IC,声卡IC等外设!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

网友:
吧声卡网卡芯片拆了,倬这时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都是一路BIOS 然后一路拆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男球? 如果是GB的话很可能是南桥问题

南北桥集成的芯片组

网友D:
你如果是“业余爱好”,你处理不了。还是找修电脑的吧。
menghuan3325
NONO!!!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是“业余爱好”,你处理不了。还是找修电脑的吧。
NONO!!!

网友:
联想这些g41g31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大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CMOS电池 BIOS 再桥 简单到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