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5-10-11):
PCT 25VF032B这个型号编程器不支持, 请问能否用 华邦25Q32BV代换,大家有没有代换过的,能说说嘛

网友:
容量一样的都可以吧

网友:
貌似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容量一样,上去看

网友:
一般都是找个容量一样的代换的,除了最新的贴片bios除外

网友A:
是的,我试过。容量一样就行,容量小的换大的也行

网友:
没替换过,有谁替换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容量一样的就行了,型号不用分的

网友B:
有些同样容量的可以代换
有些有OTP的 不能代换

网友:
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看来lz的料板不是很都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同样容量的可以代换
有些有OTP的 不能代换

OTP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容量相同或稍大都可以换

网友:
可以代换 就是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试过。容量一样就行,容量小的换大的也行

小地换大地吗,不都是大地换小地吗,大了用空白填充,不知道我说地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同样容量的可以代换
有些有OTP的 不能代换

版主,otp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OTP是什么意思?

OTP是只能烧写一次的,FLASH是可多次擦写的,还有一种是掩膜MASK。

网友:
BIOS容量一样♭基本上的可以代换

网友:
容量一样可以,容量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楼主代换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BIOS容量一样基本上的可以代换,就是一4M的bios,随便找个Winbond,SST, cfeon,Mix等相同容量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试过。容量一样就行,容量小的换大的也行

小的换大的不行,因为你的程序都没有完整写进去,反过来是可以的

网友:
我换过,不行。必须要一样

网友E:
我·现在用的都是自动识别。不看ID,麻烦,所以只要r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的换大的不行,因为你的程序都没有完整写进去,反过来是可以的

恩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都是自动识别。不看ID,麻烦,所以只要r容量一样就可以

这么厉害的设备要多少钱呀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容量一样就OK

网友:
BIOS 代换问题 百分之八九十     16 代换16 32 代换32  64 代换64   型号不一样 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重新找个你编程器能支持的 只要容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的设备要多少钱呀

rt809f,300大洋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就可以,我们经常这样换

网友A:
不是吧,这个都能不看型号任意刷?我的500P都不行,还要看型号输入相应型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个都能不看型号任意刷?我的500P都不行,还要看型号输入相应型号才可以

可以呀,500p老东西了,落后了,人家这个全部自动识别,连液晶 这些都是在线自动识别刷的,还能刷屏,刷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个都能不看型号任意刷?我的500P都不行,还要看型号输入相应型号才可以

并且还不用外接电源,直接用usb的电就够用.比你的500p先进多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想给个分的

网友:
看机型,有的是可以,有的不能用的,

网友:
不是说容量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一般来说容量一样可以也有不行的,记得有一台CQ41本来是F40-32用华邦的代换不行,有MX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