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2r 更换屏幕

楼主(2015-10-11):
dell M52r 屏幕上下两边有虚线而且画面还跳动,严重的时候鼠标动不了。系统重装了好几次,都是更换不同的系统重装的但是故障依旧。进入PE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是不是屏幕坏了。跳动的时候图标有重影。鼠标不能动
如果更换屏幕,是不是只要排 线针脚数和屏幕尺寸对上就可以更换。
呵呵自己已经把屏幕拆掉了有事您Q我

网友:
怀疑屏幕有问题

具体要看下你的屏幕的参数 才能确定

要是用户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修    祝你好运

网友A:
大侠们帮帮忙看下应该买什么样的显示屏

网友:
帮帮忙看下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屏幕。
准备淘宝或者天猫入手

网友B:
妳不把 妳的故障发我门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妳不把 妳的故障发我门看下。。

额。我已经把屏幕拆下来了
就是上面我说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已经把屏幕拆下来了
就是上面我说的情况

有些不一定是屏问题的。。。既然你买好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不一定是屏问题的。。。既然你买好了
祝你好运!

还没有买,是准备入手。自己更换,只是希望大神们指点

网友C:
呵呵 用户的话 自己来不怕换的不标准不可以退? 可以说这里你应该问不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 用户的话 自己来不怕换的不标准不可以退? 可以说这里你应该问不出什么

o(︶︿︶)o 唉!
就给点意见吧!
不要让我对这个社会失望啊
反正我是不打算给我这里的维修点。维修了。他问我要一千多

网友D:
这里你问不出什么,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你问不出什么,说了你也不懂

那就用简单的说法。是那里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简单的说法。是那里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简单说主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主板有问题

呵呵。真的好深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的好深奥。

o(︶︿︶)o 唉
那不是换新的笔记本的节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o 唉
那不是换新的笔记本的节奏

一千多 那是不可能的 400-500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千多 那是不可能的 400-500可以

可他就要这么多。几家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千多 那是不可能的 400-500可以

所以求助论坛咯

网友:
呵呵 你这样就是砸维修人员的饭碗,大家会明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o 唉
那不是换新的笔记本的节奏

谁说地,拿到维修店去修啊

网友:
400到500我立马叫他换好。我何必自己冒险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你自己换风险很大,万一不是屏的问题你的屏不就白买了。

网友E:
楼主应该是个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帮帮忙看下应该买什么样的显示屏

那标签上不是已经写了么?MODEL NO:156XTN02,就是15.6寸的;AU Optronics,就是友达的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排线或者是LVSD显卡坏吧

网友:
买屏回来要是屏参不对你还是用不了,到那时可能退也退不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o 唉!
就给点意见吧!
不要让我对这个社会失望啊

那就换间店 在问问价格啊!

网友:
屏幕坏了就这样

网友: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  建议刷码片看一下 有时间是屏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个有钱人

因为是工薪阶层才会计较那一千多元

网友:
屏的问题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