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求助

楼主(2015-10-11):
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楼主传张照片,详细介绍一下,不然大家没法帮你....

网友:
huan  大的电源被

网友:
带不动负载一般就电容及二极管,好好查查看看

网友A:
在前一帖子我发过,带不起负载的话主要原因应该是电容造成,建议检查一下开关管那两个对应的电容和整流输出相关电容

网友:
不发图片如何帮你解决问题大哥

网友:
查查电容可有鼓的。还有虚焊也能引起。

网友:
副电源(待机电源)的电流负反馈电阻(1欧左右)看看变大了没有!

网友:
楼主速度上图片,这样大家好帮你

网友B:
你要说说是什么电源,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说是什么电源,什么型号

估计楼主是水铁.....

网友:
检查一下主滤波电容,主开关管那两个小电容及各输出端电容试试先咯

网友:
建议直接换新电源,开关电源看似简单,实际电路很复杂,不是发个帖问问就能修好的,而且内部有高压,安全第一。

网友(2015-11-12):
学习中 只能多看别人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带不动出现什么故障。 电源小就换个大的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是ATX电源吗,标题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谢谢提醒   忘了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前一帖子我发过,带不起负载的话主要原因应该是电容造成,建议检查一下开关管那两个对应的电容和整流输出 ...

开关管哪里有对应的电容?加速电容?

网友:
换个大点的开关,确保可以过16A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哪里有对应的电容?加速电容?

即那两只主开关管正对面那两只小电容,两只开关管的电路一般是对称的,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即那两只主开关管正对面那两只小电容,两只开关管的电路一般是对称的,很容易看出来的

原来如此,那就是加速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那就是加速电容了。。

你先测一下吧,有进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