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5-10-11):
今日研究一电动车充电器,故障为无输出,经检查发现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和场管8N60击穿短路,保险烧断,更换新的后,电源线串接一100W灯泡,试机空载正常,输出54v,但一插电车就出现打嗝现象。灯泡一闪一灭,估计去掉灯泡后会炸管。经测试,空载情况下,UC3842的1脚1.58v,2脚0v,3脚0.05v,6脚0.09v,7脚13.8v,8脚4.85v.主副滤波电容都正常,大整流二极管正常。负载接一光电开关(负载很小)也打嗝。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实践精神可贵,望大神童鞋们给个分析,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3842的8脚电压偏低,建议更换3842 .....

网友:
灯亮时,6脚有6V多的电压输出,说明已成短路状态,去掉灯泡肯定炸管。研究多日无果,特此前来求助。如果芯片坏的话空载也不可能正常啊

网友A:
炸你条命,串个灯泡怎么能充电?充电时功率100W左右,串个100W灯泡能不亮吗。
去掉灯泡就好,白白浪费几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你条命,串个灯泡怎么能充电?充电时功率100W左右,串个100W灯泡能不亮吗。
去掉灯泡就好,白白浪费几 ...

支持,全载时不用串灯泡.....

网友:
检查其7脚的滤波电解性能是否良好或者换新的再试试看吧。

网友:
空载电压正常了不用窜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你条命,串个灯泡怎么能充电?充电时功率100W左右,串个100W灯泡能不亮吗。
去掉灯泡就好,白白浪费几 ...

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明天试试看

网友:
如果有调压器的话可以慢慢调高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