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过内存

楼主(2015-10-11):
           今个来一客户,说开不了机,插诊断卡一看跑码d5,先换内存(测试用,好的),故障依旧,再换cpu,跑码通过亮机。

网友A:
CPU,一看就是AMD的,也不知为啥,AMD的怎么老是坏的多呢!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以后碰到amd的cpu大家要防止cpu坏,在维修的过程中,amd的u的确坏的多。前俩天就碰到5000+的cpu坏诊断卡不跑码的。更换u后正常了。

网友:
呵呵!! 小心,这主板很多CPU座虚焊的,你最好将原来的CPU用其他主板试试

网友:
可以跑码的U   换其他主板   也许可以用啊!

网友:
AMD的主板 跟ADC的CPU确实是比较怪的,我也曾经碰到过,映泰的主板+ADM 240的U,主板具体型号忘记了,故障现象也是开机跑马,不显示,后来换了个CPU好了,也就给了客户,但是后面把这个认为故障的CPU换到别的主板上又OK。但是换完CPU客户的机子也没有在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一看就是AMD的,也不知为啥,AMD的怎么老是坏的多呢!我遇到好多了!

笔记本只要是AMD芯片的 不管北桥 显卡还是CPU 看到就优先考虑,

网友:
AMD的U发热大,特不喜欢

网友:
AMD CPU坏的多啊

网友:
AMD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的

网友:
呵呵。AMD坏的比Intel多。当然啦,价钱都差几十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一看就是AMD的,也不知为啥,AMD的怎么老是坏的多呢!我遇到好多了!

因为AMD的发热量大,所以容易坏。电子元件都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温度太低容易导致无法启动,温度太高则容易烧毁。实验室里可以做这方面的测试。

网友:
amd的散热不好就容易坏,散热好还是很好用的,就是费电

网友:
这回双核的可以升升级啦

网友:
你把CPU(限AMD)烧烤一下,会有惊喜。

网友:
我有30颗坏的cpu了  amd的     英特尔的10多张

网友:
AMD的CPU好像容易坏一点

网友:
跑码的U   换其他主板   也许可以用啊

网友:
amd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啊 cpu坏了会不过内存  碰到过

网友:
AMD的功耗太大了,散热稍微差点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热风枪吹过了,用不了多久(也就一个礼拜时间)就挂了。那还是原来试的,后来 再没有试。

网友:
的确。组装的机子里有2成坏的都是COU

网友:
确实感觉AMD的和INTEL的相比较太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