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通用版,无信号时,马上就黑屏关机了,怎么让它无信号不关机

楼主(2015-10-11):
不知是怎么设计的,当没接vga信号时,很快就关机了,黑屏了,怎么让它不关机,或待机显示无信号,时间长些

网友:
重新写程序吧,或者换一个新的通用板

网友:
BLON  飞5V .就代表..长开..

网友A:
程序写过,还是一样,是不是工厂菜单有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写过,还是一样,是不是工厂菜单有设定?

那换通用板吧,反正不值几个钱

网友B:
写上自己编的程序,无信号自动关机取消。
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机子都是这样啊

网友:
乐华预置的程序就是这样

网友:
看来程序改不来

网友:
有的机子就是那样搞的还以为有故障

网友:
什么故障要如此修改

网友:
电视驱动板里面的菜单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显示器,设置个毛线啊,无信号就必须关机,除非你外接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上自己编的程序,无信号自动关机取消。
就可以了

如果真能了
估计都不做修电脑了

网友:
你去宝上看看 现在有直接改跳线的通用板 挺好用的 特别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上自己编的程序,无信号自动关机取消。
就可以了

请问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