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11):
同行拿来一块技嘉B75,故障如题掉电,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很快的那种,拔掉4针接口一样,量所有供电阻值正常。触发掉电后发现通电去清CMOS能持续上电几秒钟,能有几秒钟就好测多了。持续时去测整板电压发现内存电压只有0.4,后面的电压全没有。那就先修内存电压,看芯片是RT8120D就想找个芯片换上去,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就找了个RT8105的换上,还是一样,就查工作条件发现在Q65没装,找个装上还是一样,再量5脚供电发现在只有3.8V,追查是5v经过D5过来的,看电路图是待机由5V供电,触发后由12V供电,但现在触发后12v过不来,找了个又二极管的换上正常了,但内存电压还是一样0.4,这时翻看RT8120D的手册发现在芯片内部有升压二极管所以外面的Q65没装,只好把芯片换回去,换回去后内存电压真的就正常了,所以内存电压这里应该是就坏了D5。内存电压修出来后还是一样触发立马掉电通电清CMOS能持续几秒钟,没办法只有再量电压,发现在1.8V没有,这个电压是3.3V经过Q26转换的,查条件去量U1的第3脚发现没有电压,再量PR189一头有2.5v应该是被拉低了。追查这个信号来到Q46,量它G极发现是5v继续追查发现在是Q44不能完全导通,一边是5V,一边是1.8V,找个换上去,发现正常导通了,两边是压都是0V,B极是0.62,但还是一样触发掉电,但用镊子把Q44的CE两脚相连是正常能跑码的。换了两个三极管都不行,后面没办法就直接连线。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查下q43能正常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q43能正常导通吗?

正常的,就是上了Q44都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行,直连就可以

网友:
查下slps3信号来源和工作电压

网友:
查下slps3信号,应该是来自桥,看中途上拉电阻有没掉

网友:
看一下是SLP3的问题,还是它的上拉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Q44基极的-SLP_S3信号电压偏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