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20板子大短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1):
测pq101有短路卸下后测5678脚对地短路后面该怎么测啊

网友:
烧机大法啊

网友:
是后级短路就烧后级,是前级短路就烧前级。

网友:
不烧机就逐步拆吧

网友:
直接上烧鸡大法,大短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找个专业的吧 花不了多少钱 自己扩大故障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楼主直接烧吧 如果不会就别烧了 烧坏其它地方就划不来了

网友:
直接上烧机大法 一会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烧机都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吧 自己别搞大故障了

网友:
烧鸡打法啊

网友:
你师傅教你这么少 怎么修机啊

网友:
先判断是负载短路还是供电短路。

网友:
谢谢个位师傅,我没有师傅我都是自学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在系统的学习了

网友:
dell的短路应该是最好修的了 烧 拆

网友:
只要烧鸡  就能看到毛病!!!

网友:
烧鸡大法 电容容易短路;看看哪个不一样

网友:
怕麻烦那就烧机,烧机电压电流要控制好。

网友:
判断前级短,还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烧啊,很容找出来的

网友:
新手吧 烧鸡大法学过吧  拆件 用手摸 测阻值

网友:
加个电压烧
速度快

网友:
这种肯定是用烧机了

网友:
烧鸡最快最直接了 省很多事

网友:
烧机大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