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AMD 开机不显

楼主(2015-10-12):
AMD独显,开机电流有跳变,到1.2不显示,风扇这时候正常,几秒后电流到1.25左右,风扇狂转,不显示,全程没报警声音。经测CPU和显卡电压正常,但内存RST低电平,内存3V不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两天没动,能开机,但一上硬盘,又不行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是不是要干显卡还是北桥

补充内容 (2015-10-14 11:48):
被我乱干一通,干好了,北桥,但也怀疑干的时候影响到显卡才好的,不管了,反正好了

网友:
E40AMD的机器开机不显示,不过内存,上北桥啊

网友A:
这机器是黑胶的 你确定你能弄好不

网友:
北桥吧 但是黑胶的 小心

网友B:
拔掉内存多少电流

网友:
换下载分 打扰  抱歉

网友:
amd的一般先北桥

网友C:
同意楼上 主要还是要看看  bios  的 cs脚波形  在看看 内存sm波形   这样就知道 是北桥还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主要还是要看看  bios  的 cs脚波形  在看看 内存sm波形   这样就知道 是北桥还是显卡了

以这两处有没有波形为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黑胶的 你确定你能弄好不

不行也得行了

网友:
北桥吧。有黑胶的哟。

网友:
AMD不用看  直接上桥

网友:
北桥干小心 黑胶要有重新蜘蛛的贮备

网友:
怎么都是干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多少电流

拔掉一样的

网友:
AMD的可以考虑动北桥了

网友D:
动北桥好的机率为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北桥好的机率为99%

就是怕不是桥是显卡,搞一处都已经够可怕的了

网友:
学习学习 赚个下载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板子不好搞。有一次我修到这板本来能跑码的,修了显卡就不跑了,死都 不跑了,换了显卡,换了北桥,换了显存,就是不跑了,楼主要小心点修了。上BGA 做好保护

网友:
已经干好了,北桥!!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你上的温度是多少呀?

网友:
一般就北桥和显卡故障

网友:
amd的去干桥

网友:
想这样的机子,楼主就不用检查,直接北桥,,,,干

网友:
楼主就这么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肯定直接干北桥

网友:
E40 北桥 显卡都有可能吧。

网友:
北桥应该是虚焊,最好还是重置一下,免得日后返工!!!

网友:
我的机器是跳变好多次,然后到1.5不显,直接上桥就好了

网友:
AMD 这机子显卡基本上不坏。 一般都是北桥爱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