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维修我来了

楼主(2015-10-12):
家电。
电脑维修
。
手机
很少修。今日换了一台神州手机屏幕总成,接打电话黑屏,其它正常。
百度结果是传感器问题,师傅们是怎样解决的。有没有参考贴子或资料。。
电脑维修

网友:
在光线感应之间加一条黑胶就可以

网友:
感应器坏了 拆了就行了

网友:
新手容易犯得问题, 有一个带孔的黑色胶皮块你没装上, 若丢失,我用的是 组装万能电池的垫胶,手术刀扣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