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循环报警一声

楼主(2015-10-12):
      DELL N4110  型号:inspiron 14R-N4110 主板:DAV02AMB8F1 REV:F   CPU : SR04R 桥:BD82HM67
该机循环报警一声,取掉内存报警2声,看了下论坛,报警一声是BIOS刷桥bios。在论坛里面找了2个都个刷上去都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有这个型号BIOS的朋友,帮忙传一个我在刷一个试试。
      我把我机器上的BIOS也上传一下,有需要的帮我验证一下南桥那个bios,里面也有个EC那个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忘上传BIOS了,补上去

网友:
Dell的BIOS电池也会报警 不插屏线也会 你看看呢

网友:
一声报警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电池 屏线  时间什么的 都看看

网友:
以前内存出问题也暴一声

网友:
修机器要灵活,没有人敢告诉你一声报警一定是什么,根据情况具体判断    不要被这些东西局限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下各个地方看看

网友A:
楼主   刷了你上传的BIOS成功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刷了你上传的BIOS成功亮机

是刷的25q32bv这个成功了吗,

网友:
看来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要是刷了这么多 现象都一样 就不见得是BIOS的问题了 还是多分析下吧

网友:
现在的机子呀就是不好修哟

网友:
BIOS问题好烦人啊

网友:
刷那么多没好 还是查下电压 走下时序吧

网友:
看来论坛有些bios住啊   我的积分啊

网友:
PL7的电压没有出来。机器被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