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G31M-ES2C 主板没有声音,声卡型号看不到了,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10-12):
主板没有声音,声卡型号看不到了,请问一下谁知道声卡型号什么?急急

网友A:
kiểm tra chan 35 38 cos 3v3 rời thị thành alc6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ểm tra chan 35 38 cos 3v3 rời thị thành alc662

谢谢啊,师兄!

网友:
换了芯片还是没声音,网卡也要插独立网卡,南桥也换了的,可以开机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弄个外置的吧 才10块钱 浪费那时间做什么啊

网友B:
你在系统下载能看到声卡的硬件吗?
一般是查25脚5V电压  27脚基准电压

网友C:
你看懂了上面的符号?

网友C:
G31的主板,你至于搞这么复杂吗

网友:
声卡很少修的一般直接加个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31的主板,你至于搞这么复杂吗

网卡和声卡都不能用哪就是南桥坏了吧,我还是学徒,就做BGA换南桥练手,可是换了网卡和声卡都还是不能用,独立网卡可以的,声卡连小喇叭都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懂了上面的符号?

我只要知道网卡芯片型号就好了,前面那些我是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系统下载能看到声卡的硬件吗?
一般是查25脚5V电压  27脚基准电压

网卡驱动都打好了的,屏幕上面无显示小喇叭,我去测一下你说的脚的定义!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在系统下载能看到声卡的硬件吗?
一般是查25脚5V电压  27脚基准电压

我刚刚测了一下,25脚和27脚都没有电压,师兄麻烦你教教怎么弄,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测了一下,25脚和27脚都没有电压,师兄麻烦你教教怎么弄,哪里问题?谢谢

25脚是5V一般是12V经过7805转换过来的  27脚是基准电压2.5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懂了上面的符号?

看后面的662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后面的662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你这么牛逼?662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只要知道网卡芯片型号就好了,前面那些我是看不懂的!

我以为一连串,你都看明白什么意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卡和声卡都不能用哪就是南桥坏了吧,我还是学徒,就做BGA换南桥练手,可是换了网卡和声卡都还是不能用 ...

独立的都可以,还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的都可以,还是桥坏了?

南桥换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脚是5V一般是12V经过7805转换过来的  27脚是基准电压2.5V

哪我去找一下你说的这个型号,跑一下电路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一连串,你都看明白什么意识呢

看不懂前面的,看懂声卡型号662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前面的,看懂声卡型号662

就是因为你没看懂所以你才走了弯路,声卡网卡都不能工作说明它们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要是662的芯片建议多换几个

网友G:
新板子 桥坏的很多啊
还是别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前面的,看懂声卡型号662

呵呵,不细问,还被你忽悠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因为你没看懂所以你才走了弯路,声卡网卡都不能工作说明它们的供电不正常。

是的电压没出来,要慢慢找了,谢谢啊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板子 桥坏的很多啊
还是别修了

桥换了的,还是一样的,声卡电压没出来,就没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细问,还被你忽悠过去了

新手的吗,好多都不懂,废话也多的,主要是不懂

网友D:
没有好,昨天一天上门,弄别的就没弄主板,还要慢慢跑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好,昨天一天上门,弄别的就没弄主板,还要慢慢跑电路

你们还上门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手的吗,好多都不懂,废话也多的,主要是不懂

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才话多嘛

网友:
看看功放有没有工作

网友:
加个独立声卡

网友H:
声卡的供电都  没有 啊   系统里 怎么会有显示啊   看看是否短线了啊   或者是保险坏了

网友I:
用外置的省事 方便还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还上门修的?

上门装系统,路由器,监控都要的,只要客服打电话都要去,弄不好就拿回来慢慢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才话多嘛

是啊,你是到哪里,是自己开店还是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声卡的供电都  没有 啊   系统里 怎么会有显示啊   看看是否短线了啊   或者是保险坏了

好的,去检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外置的省事 方便还快

自己能修好,哪不是更好吗,花几毛钱的事情和点时间,可以赚几十和几百,没得办法了才加东西和换配件,我还在学主要能知道是哪里坏了把它修好,下次越到了好解决,这个才我想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你是到哪里,是自己开店还是上班?

上班的呀。不过自己也接私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门装系统,路由器,监控都要的,只要客服打电话都要去,弄不好就拿回来慢慢弄

上门有上门费吗?

网友H:
怎么样了  兄弟      修好了么?

网友J:
楼主非比常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班的呀。不过自己也接私活

你在哪里上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门有上门费吗?

有啊上门费啊,我QQ加我 572066363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样了  兄弟      修好了么?

还没修好,那个型号不是ALC662 是ALC883 换上后声卡驱动认到了,小喇叭也后还是没声音,才下载图纸还没去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非比常人啊 ,

什么都不懂,还在学习,头都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上门费啊,我QQ加我 572066363

嗯,明天加现在

网友C:
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网友:
随你什么时候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网友:
泰语都看的懂,坛里地域宽啊

网友:
他應該是只看到alc 662吧,前面看的懂才有鬼

网友:
耳机有声音么?  排除喇叭是不是 坏的···  还有 有没有功放的?

网友:
上官网查这个型号是驱动不就得了?

网友:
好像是alc662

网友:
这个主板有图纸的。你下个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