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2420安装XP,无论是GHOST还是光盘安装都会蓝屏

楼主(2015-10-12):
大家好,想问一下戴尔Vostro2420安装XP,无论是GHOST还是光盘安装都会蓝屏,有谁遇到过或是有解决方法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有没有问题,硬盘模式是什么模式,这都有可能

网友B:
内存,硬盘,如果是amd的还要注意是否cpu坏,检测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有没有问题,硬盘模式是什么模式,这都有可能

硬盘没有事内存也正常,硬盘模式要设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硬盘,如果是amd的还要注意是否cpu坏,检测去吧

这个不是AMD的,是I3的CPU

网友D:
硬盘模式改成IDE 你进BIOS看看是不是AH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有没有问题,硬盘模式是什么模式,这都有可能

哦,你好,刚才我重设了一下硬盘模式,将模式设成ATA的就不会蓝屏了,谢谢。

网友E:
系统问题,没带有磁盘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改成IDE 你进BIOS看看是不是AHCI。

你好,确是AHCI但它另一个选项是ATA的,没有IDE,谢谢了,现在设成ATA的就不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AMD的,是I3的CPU

i3的cpu也是cpu管理内存的,它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F:
看是不蓝屏时报07B。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G:
2代还是3代的I3?为么还要装XP?有很多不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AMD的,是I3的CPU

AMD和I3一样的嘴,粗粮都不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问题,没带有磁盘驱动

就是硬盘设置模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是不蓝屏时报07B。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确是如此,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代还是3代的I3?为么还要装XP?有很多不支持的。

应该是2代的吧,朋友的机要装XP没办法,谢谢了

网友:
没关掉SATA模式吧

网友:
进BOIS把AHCI改了  然后进PE看看硬盘模式是什么 改成MB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确是AHCI但它另一个选项是ATA的,没有IDE,谢谢了,现在设成ATA的就不蓝屏了。

ATA就是IDE,可以就行了。装WIN7就不用管。XP必须要设置。

网友:
XP要改ATA或IDE模式。WIN7就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