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显示器电源版高压部分有电,低压部分没有电,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10-12):
显示器电源版高压部分有电,低压部分没有电,求高手指教,遇到很多块了,一直没有解决,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啥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啥型号的

715g2852-2-hp

网友:
是说的初级热地端有电吗?

网友:
热地端有电,你要查次级有没有短路。初级保险是不是烧过,没烧过的话换下那个主电源芯片。

网友:
如果没有理论支撑查电路,就先尝试换电源IC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大电容有电  直流12V/5V 没有输出吧  这个有几种情况的

第一  电源IC坏  IC外围元件损坏 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第二  输出后极有短路  电源IC 保护电路开启

重点查   电源IC外围电路和高压电路中的二极管 保险的 整流的     保险电阻 电容

网友:
先查启动电阻,再查一查持续供电的电容。

网友:
高压有电  低压没电  ??  你这个不是一体板吗  高压的的电不是从低压过去的难道是单独的   搞不懂怎么回事 说的

网友:
这是最好赚的了,你学点基础会死啊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赶快恶补吧吧,液晶常见的故障都是极其简单的

网友:
呵呵,不行就换板子呗

网友:
没出低压怎么会有高压出来?想不明白

网友:
你说的是5V 12V没有输出

网友B:
测测开关管是否短路,如果没有,针对你的情况,直接换电源ic,还不行,暂时留着,再报远程

网友:
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12V  5V吗?  12 V  没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测开关管是否短路,如果没有,针对你的情况,直接换电源ic,还不行,暂时留着,再报远程

开关管是不会短路的  开关管短路就烧整流管  整流和保险是一起烧  他说热地有电  输出没有   那着重检测反馈 保护电路  个人理解是这一 光耦  431内的

网友:
修啊,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是不会短路的  开关管短路就烧整流管  整流和保险是一起烧  他说热地有电  输出没有   那着重检测 ...

开关管短路不一定就烧整流对与保险,要看是开关管哪两脚短路,而且我不是随意说的,实际中,我遇到不下5台显示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