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 没有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5-10-12):
故障为没有集显供电,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集显控制芯片VCC,EN,都正常,而加焊过还是原故障,放电什么的都不行,准备刷BIOS,发现网上下载的都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写的。。只有用独立显卡亮机刷,刷完全完美解决!!!!

   最好把BIOS读出来,特意共享上来。。。

网友:
下面是补上的BIOS!!!!

ASUS h61m-D OK.rar

网友A:
华硕官网上的BIOS都是用于在系统下升级的BIOS。

网友:
这个还真可以的   独显进系统刷

网友:
谢谢分享啦。。!这个就是集显不过吧。。!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上次遇到过一块华硕h61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没联想到是bios的问题,结果主板成料版了。。。

网友B:
这个我猜病根应该是不过内存引起的吧,集显供电不是要内存自检过了以后才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猜病根应该是不过内存引起的吧,集显供电不是要内存自检过了以后才出的吗?

肯定不是了,因为插上独立显卡可以亮机进系统的…………

网友C:
楼主这个BOSS是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
收藏备用了。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BOSS是官网下载的吗?

是官网下载后,系统下刷进去后,再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华硕官网上的BIOS都是用于在系统下升级的BIOS。

就是说官网上的用不了编程器写BIOS吗?

网友:
刚刚接一块主板内存报错,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官网上的用不了编程器写BIOS吗?

是的……。网上下载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

网友:
应该读出来后再烧录试一下看能不能点亮机器。理论上这个看似没有问题,把文件保存到芯片中,需要的时候再复制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刷BIOS也能解决,学习

网友:
其实官网下的BIOS不是不能用,用WinHex改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华硕很多BIOS都不能用编程器刷写,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知道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