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的电脑,版号npp41-ni rve:1.02

楼主(2015-10-12):
今天修到一台HP OMNI 105的电脑,版号npp41-ni rve:1.02的一体机,拿过来第一现象是大短路,后来拆开看到北桥芯片被人家拆了,导致上下mos管烧了,导致短路,然后吧上下管拆了,不短路了,可是问题来了,我找了半天的资料,就是没有找到芯片的型号,各位帮帮忙啊,能不能帮我找找芯片型号。小弟在这里先谢过。。

网友:
没有 帮你顶起

网友A:
是北桥供电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北桥供电芯片把?

是的是的,,你有么?

网友B:
你找找图纸,或者淘宝问下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图纸,或者淘宝问下商家

淘宝没有找到啊

网友:
没有修过   哈哈哈哈

网友:
没遇到过帮不了你

网友C:
中关村应该有,有没有去看过。

网友:
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
这图纸很难找的。一般都是对板修,如果没有参照,就只能放弃了。我手里有一个HP pavilion 21,也没有图纸,开机1.2不亮,查了好久,没有头绪,只能放弃。

网友:
看着像 台式机主板。。

网友:
楼主找到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关村应该有,有没有去看过。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

网友D:
这个机器我遇到两台了,都没有搞好!这个机器的做工好垃圾的?建议楼主换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遇到两台了,都没有搞好!这个机器的做工好垃圾的?建议楼主换板吧?

能不能帮我看看芯片型号呀???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帮我看看芯片型号呀???跪求

呵呵!主板现在不在了,不好意思,这个机器的图纸都没有的哦!

网友:
TB上找找看有没有这种板的图片

网友:
维修界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顶起

网友:
我也收到一台

网友:
没修好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遇到两台了,都没有搞好!这个机器的做工好垃圾的?建议楼主换板吧?

我这的芯片多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