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收个E40主板

楼主(2015-10-12):
主板来时可以点亮进系统,i3的会关机。后来买了几个导热管,温度还是高,再后来就不亮了。干了显卡显存,现在死活不亮。干脆直接收块板子,INTEL AMD 随便。坏的没修过,加热显卡能亮的也行。修过的好用的价格200左右。预热能亮的80也行。因为我给客户也报了200,多了就贴本了。要是AMD的最好连散热器一起卖给我。QQ515990421

网友A:
我倒是有个E40机器 没修过 收的整机  INTEL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个E40机器 没修过 收的整机  INTEL的

没修过要400呢,我还赔本200带个散热器,还要帮他质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要400呢,我还赔本200带个散热器,还要帮他质保。

这种给客户好好沟通一下,他之前就会关机 ,就说已经有隐患了 ,看看能不能少赔点。再说了弄显卡要说清楚风险 ,有可能就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给客户好好沟通一下,他之前就会关机 ,就说已经有隐患了 ,看看能不能少赔点。再说了弄显卡要说清楚 ...

兄弟卖把我多少钱啊,我估计你收整机也就400到500,你那主板卖我300,OK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卖把我多少钱啊,我估计你收整机也就400到500,你那主板卖我300,OK啊

我的哥这机子收成500 E40光换显卡也要收300啊

网友C:
我这里有块E40 inter 独显的 摔过的  开机电流0.5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块E40 inter 独显的 摔过的  开机电流0.52左右

你那个肯定不行了,万一修不出来,又亏钱。干显卡还是有把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哥这机子收成500 E40光换显卡也要收300啊

朋友亲戚的,才报200,一开始就以为换个导热管就好了 现在让他加钱,他说最多出到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亲戚的,才报200,一开始就以为换个导热管就好了 现在让他加钱,他说最多出到350.

你给他直说啊 不行就还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块E40 inter 独显的 摔过的  开机电流0.52左右

你那坏板多少钱卖啊,我拆几个零件用

网友C:
应该可以修好的  这两天比较忙没来得及仔细查   最起码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修好的  这两天比较忙没来得及仔细查   最起码200吧

200就算了,我去淘宝买吧,我这个板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