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数字万用表测对地阻值

楼主(2015-10-12):
用指针万用表对地打阻值时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好理解,但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对地打阻值时,也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呢?

网友:
PN结正向通反向止

网友:
与二楼所说同感。

网友:
这个跟对地阻值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数字万用表用红表笔接地测的应该是反向阻值,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红笔接地黑笔测电压

网友B:
对地打阻,测出来的数字,单位是什么?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地打阻,测出来的数字,单位是什么?欧姆?

看你用什么档位测,如果用电阻档测,单位就是欧姆,如果用蜂鸣档测,也是欧姆,如果用二极管档测,单位就是毫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档位测,如果用电阻档测,单位就是欧姆,如果用蜂鸣档测,也是欧姆,如果用二极管档测,单位就 ...

我看到那种 蜂鸣与二极管在一起的,测整流二极管 ,显示出来的500+,单位是什么?

网友:
这个好像电子基础书里有讲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原因我也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那种 蜂鸣与二极管在一起的,测整流二极管 ,显示出来的500+,单位是什么?

测二极管测出来的是正向压降,单位是毫伏。

网友(2015-11-15):
硬故障用数字表,疑难杂症还是用指针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红笔接地黑笔测电压

对于数字表来说,红接地黑接测试点量的是反射阻值,而对于指针表来说才是正向阻值,用指针表的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测量时,表内电池正极和黑表笔相连,而负极与红表笔相连。

网友(2015-12-18):
在培众买的那个万用表有点失灵了,有空再买个指针的。

网友D:
我们经常讲的对地值实际上并不是阻值,普通万用表风敏档也是二极管档,我们测出来的值应该叫二极体值,可以叫对地值,但不能叫对地阻值,其单位是毫伏,代表的是这个点的对地的压降,比如常规的二极管分为硅管0.7压降和锗管0.3压降,所以和电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红表笔接地测量,我有个自动档的万用表,有个专门的二极管档,后面显示的单位是V,像普通万用表测出来的500左右的测量点,就显示0.5V左右的值

网友:
指针的万用表我还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经常讲的对地值实际上并不是阻值,普通万用表风敏档也是二极管档,我们测出来的值应该叫二极体值,可以 ...

对地阻值就是测量二极管吗还是测试的通断档?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E:
对地阻值就是测量二极管吗还是测试的通断档?

对地阻值这个叫法是不正确的,只能叫对地值,测量的是压降,或者说二极体值,因为电路中一个点到地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个电路并联,我们利用压降判断两点之间的通断,压降过低自然表示有短路,至于低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为短路要应用到具体的电路才可以做判断

网友(2016-02-25):
疑难杂症还是用指针表好点

网友(2016-07-26):
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数字万用表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那样的话,整个回路中电流怎么走? 万用表内电池正极--》红表笔--》地--》电路--》被测测试点--》黑表笔--》万用表电池负极? 如果是这样的回路,这样的接法原因是什么呢?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有时候和上面测试的值一样,有时候偏大,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