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掉电

楼主(2015-10-12):
  W520  的bios谁有  网上有 但板号不对么  H0222-5  LKN-3  WS MB  这机子加电到1.3左右掉电  但不插内存 不掉电想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掉电前独显电压正常吗?

网友:
BIOS不对的吧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不下5次了,刷BIOS解决

网友:
应该是集显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就是集显供电没出。换桥好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

网友:
楼主最好把机子型号和品牌描术清楚不能很难给你相应的BIOS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是跑码就会掉电,刷BIOS不一定能好。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网上买个的呀

网友:
没出集显供电

网友:
我遇到的是集显供电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