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使用,不开机状态下电源和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5-10-12):
主板是双敏 UR880MT  ,DDR3内存。
电脑只要接通电源,电源和CPU风扇就转,但电脑显示屏并不显示。(如图00.jpg)
在按下开机按钮后,显示屏就有显示了,使用也正常。(如图01.jpg)

关机的话,电源和CPU风扇照转。怎么解决?

补充内容 (2015-10-13 12:11):
还有:机器原atx电源也有问题,按开机按钮后,风扇不转,主板上的LED也不亮了。

补充内容 (2015-10-14 16:38):
问题已经解决,是IO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主板上某个供电部分出问题,等待大神们的解答吧!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南桥或IO坏的多

网友:
电源换过了,也放过电和恢复CMOS出厂。

网友A:
这是待机就这样?还是关机后,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待机就这样?还是关机后,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搞IO看看

网友C:
绿线被强制拉低了,查绿线相关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绿线被强制拉低了,查绿线相关的元件

还没有学到这,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换io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学到这,能详细说说吗?

只能自己查了,这个没法细说,每个板子都不一样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然后如果还不行 重点查IO

网友D:
这个问题是IO坏了    F71863的IO 超级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IO坏了    F71863的IO 超级贵

是的 跟io有关系 和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就是IO坏了

网友:
查一下RSMRST 如果低的话看看他的上拉电阻

网友:
以前碰上过,进CMOS设置看看,把一些可能造成接通电源就唤醒的东东给关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什么回答都有,我得找个靠谱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