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进系统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5-10-12):
联想y460 进系统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求思路

网友A:
外接正常吗?照一下是否暗屏?

网友:
先外接排除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先外接试,外接有显就可能是屏不行了,如果外挂也没显示,显卡可能挂了

网友:
外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是暗屏还是黑屏找灯照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外接试,外接有显就可能是屏不行了,如果外挂也没显示,显卡可能挂了

忘记说了,logo到郑宅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吗?照一下是否暗屏?

忘记说了,logo到郑宅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网友D:
看下是不是暗屏嘛。还是完全没有了显示

网友:
记说了,logo到正在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还是黑屏找灯照一下试试看

记说了,logo到正在
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暗屏嘛。还是完全没有了显示

记说了,logo到郑宅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网友:
进PE看看正常吗

网友F:
改集显试试,如果正常,显卡坏了。

网友:
驱动也可能啊!

网友E:
你好,PE可以进的,做完系统整个过程都好的,只要进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外接时只有显示一张背景图片,没有程序图标,没来想装驱动试试,可是按键盘桌面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改集显试试,如果正常,显卡坏了。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了,哎,应该支持集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说了,logo到郑宅启动的画面,都有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才 黑屏

进PE呢 一步步查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箸于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PE可以进的,做完系统整个过程都好的,只要进系统就不行了

最好先扫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在考虑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PE可以进的,做完系统整个过程都好的,只要进系统就不行了

还有换下CPU和内存排除下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G:
可以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了在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还是黑屏找灯照一下试试看

  把显卡驱动禁用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了在启动

禁用了已经,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遇到过是CPU 坏的 。。

网友H:
从简单的开始 从新装下系统 不要打显卡驱动 去找官方的驱动 上次遇到过惠普的进系统黑屏显卡搞了也一样结果是驱动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从简单的开始 从新装下系统 不要打显卡驱动 去找官方的驱动 上次遇到过惠普的进系统黑屏显卡搞了也一样结果 ...

用驱动精灵下的都没有用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I:
楼主显卡驱动没打好吧,建议上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驱动精灵下的都没有用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显卡驱动没打好吧,建议上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好的试试吧,刚刷了BIOS,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了,哎,应该支持集显的吧

支持集显的。

网友J:
显卡不行了吧 可以改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不行了吧 可以改的好像

打了官方驱动好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滤波电容的事 我只是说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