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0-12):
今天接到1个本子 DELL1464    毛病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 显示无待机。果断拆了找图纸测 待机3V 5v 结果待机3V测到了 5V没有测到 。找出图纸,看5V的开启信号是SUS-ON 找信号是由EC的100脚发出的 测的电压为低电平。 凭经验 要不刷BIOS  要不换EC  先刷了个BIOS 然后 上电亮机了。 由于修好装起来了,就没拍图,就把BIOS和图纸分享给大家。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25Q80 戴尔1464 EC.rar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DELL 1464 独显图纸.pdf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没修好惭愧啊!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A:
你确定待机会出SUS_ON和+5V_SUS?

网友:
也遇到过相类是的故障,那时没有编程器。

网友:
不开机刷bios。一般都好

网友:
很好就是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待机会出SUS_ON和+5V_SUS?

看图纸找到的 图纸里面就包含了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待机会出SUS_ON和+5V_SUS?

看图纸找到的 图纸里面就包含了上电时序。

网友B:
为什么刷了bios还是不好呢,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刷了bios还是不好呢,哎

你什么现象

网友B:
无待机,开关板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待机,开关板有5V

我的是现有待机3V  你可以再图纸里找到开机时序看一下

网友:
先收藏,下次遇到这种待机3V出来,5V不出的情况就刷BIOS。

网友:
说真的,我还真没有刷BIOS解决好几台机器,,,,,估计我修的少了,少见多怪了

网友C:
为什么是刷BIOS呢? 5v开启是EC控制,不应该查EC的条件吗??
是不是查EC条件正常后,才刷BIOS呢???????????????

网友:
VGA 216-07520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刷BIOS呢? 5v开启是EC控制,不应该查EC的条件吗??
是不是查EC条件正常后,才刷BIOS呢???? ...

EC的工作条件我查大概的了 100脚发出SUS-ON  开机应该为持续高电平吧 量了是低电平 就怀疑是EC坏了或者刷BIOS 试一下 结果刷BIOS后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经验最宝贵

网友:
是EC 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款待机电感只有3v的,5v电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