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 g1 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5-10-12):
做过显卡,显卡应没问题,内接的两数据,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屏的3v供电,无屏的亮度,开启电压,有时又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的,是哪的故障,主要是又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哎。我也在修一个HP 的新机器。没有图纸。修不出来哦;。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不好修

网友:
没图没点位修起来是费尽  。不亮的机器还好,时亮时不亮的最要命,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不好修啊

网友:
就是有图纸,也不好修。

网友:
楼主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内接亮机正常使用,VGA不亮, 客户要修

网友:
先用排除法看是屏还是驱动板再说吧

网友:
我今天又接到一台 445  想刷个bios   可惜没找到, 诶, 那天有个好机器都没备份bios   我还以为论坛有呢

网友:
查LVDS,祝你好运

网友(2015-11-11):
我的电流1.6  也不亮  烦

网友:
HP 445 G1,外显有内显无,六月份送来,拆开机正常了,今天 又拿来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拆开机子又好了,你们说我该如何处理呢?哎,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