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 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12):
表现故障:开机瞬间掉电,整个过程持续不到3秒。板子是广达代工的,常修机器的都知道,广达机器瞬间掉电要看HWPG.打开图纸找到EC的PIN14脚HWPG,一直是0v,如果掉电前有3.3v说明是某一个复位不正常,一直无电压可能就是主板缺电压了。一侧果不其然PL10没有电压,该电压是1.05v给桥供电的,由RT8204产出。查RT8204工作条件,PIN1无电压输出,PIN2和PIN9有5v,PIN4和IN5无3.3v(PR148上拉有3.3v,且阻值正常,没有断线),PIN16大概是18v。PIN14和PIN15开机有3.3v正常。PIN6有0.75v正常。PIN7是3.3v正常。PIN3无电压输出,PIN13有5v电压,PIN8和PIN12是上下管控制级没有电压,遇到类似情况就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没修好惭愧啊!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上次有个Dell的广达做的也是HWPG的问题 CPU座导致的拉低

网友:
思路很清晰,EC缺少HWPG上拉电压导致的。

网友:
广达的HWPG容易掉电

网友:
正在修这款机器,研究中……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 但是开机一瞬间所有电压都正常,现在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