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触发 有待机

楼主(2015-10-12):
   联想G470        版号:6751P      故障:不触发同行送一联想G470主板过来说是不触发,目测动过南桥,EC。同行说自己加焊过南桥换过EC,EC是找的一块以前拆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结果板后上电测试待机0.01主板3V5V正常,按开关有3.3v跳变,EC脚位ON/OFF#3.3v正常跳变,测PBTN-OUT#一直为高不正常。检查EC待机条件AVCC3.3正常,复位正常,ACIN为3.3正常,EC_LID_OUT#为高3.3v正常.
EC_RSMRST#为低不正常,想起他之前换过EC不放心有从料板上拆有个换上还是一样的情况,果断刷ECBIOS,再次开机正常触发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新手不会写什么帖子,还望加点分。

网友A:
还不错的呀 鼓励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的呀 鼓励多发帖

无聊就来水一贴

网友B:
不错不错 带点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新手只会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带点图片就更好了

这个只是个简单的问题 EC上面的名称已经写出来了

网友:
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D:
老师傅了还这么谦虚。你描述所查的内容都不是新手所为,你的交-通图标更吸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了还这么谦虚。你描述所查的内容都不是新手所为,你的交-通图标更吸引人。

大神来了  小弟惭愧啊

网友E:
这种是EC BIOS 出问题了吧,走了些弯路,但还是修好,思路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EC BIOS 出问题了吧,走了些弯路,但还是修好,思路很好

一般从简单的开始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从简单的开始弄

那刷BIOS简单啊

网友G:
一看就是老手所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老手所为的

不能和你们正规军相提并论

网友H:
带点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带点图片就更好了

你加点分更好了

网友:
上家就差最后一步没走,让你给捡漏了。

网友:
联系g系列真心有点坑人的意思,坏的太多了,而且普遍性能差,价格也不低。

网友:
有思路就是修着简单

网友:
新手能用这样的思路修机,很不错啊。可惜不能给你加点分,对新手来说也算是个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