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有时开机一会掉电!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5-10-12):
接到手说不能开机!上电开机开一会就掉了!掉電后电流在停在0.009A!看过这机子的类似的帖子!就是第二个3V待机电压没出来!测量了一下!果真没出来!这个电压是TPS51125芯片控制输出的!既然5V出来了!证明I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要不IC坏了!要不控制输出3V的信号不正常..........就着手检查3V输出控制信号!果然就找到了下拉ENTRIP2的电压不正常!ENTRIP1的是0.6V!entrip2shi0.3V!看图纸下拉的这个电阻是69.8K的!实测试45K!就是这个R9847电阻阻值变低了!导致ENTRIP2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他不满足3V就输出不了!拆了这个电阻上电!电流就上去了!0.02A!可以出发开机了!本来想着不装这个电阻了!后来上帖子问了问那些老师傅!说不装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就去料板找了个75K的装上去!完工!收他“一狗水”!
小白修機!大神勿喷!

网友:
楼主修供电修的很不错啊?

网友:
分析得相当好,我们这些小白一看就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阻 坏  阻止变低???

网友A:
挺不错的 收100同行的?

网友:
厉害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电阻变低 是不是工厂打错料了

网友:
下拉电阻坏了,还没有遇到,下次遇到类似故障一定测一下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 收100同行的?

老板收的 !反正我又没加成

网友:
维修界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顶起

网友:
下拉一般会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