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样的无线网卡怎么断开关啊 急

楼主(2015-10-12):
以前的老网卡断21脚是开关  谁知道这个新的网卡那个是开关脚啊

网友A:
图一A到P两个脚粘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A到P两个脚粘住试试

有图纸建议看下图纸吧

网友:
这种新的无线网卡现在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20PIN吧

网友:
没见过。只有看主板pdf

网友:
网卡的开关一般在机器上面吧。

网友B:
我也表示不理解楼主什么意思啊,要把网卡的开关毁掉,让它一直处于开启状态么?

网友:
ngff的网卡吗?

网友:
是不是联想X240上面的

网友:
网卡 没图纸  可以查笔记本图纸嘛  查到无线网卡的借口  就好找了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表示不理解楼主什么意思啊,要把网卡的开关毁掉,让它一直处于开启状态么?

是的让他一直开启

网友:
有图纸的话就好弄

网友:
这个是最新的无线网卡啊

网友:
没图纸 那只能网上能找到这种网卡的资料看了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研究过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网卡,不知道

网友:
常见的网卡不是21脚是20脚,这种网卡没试过强开,有图纸就清楚了,如果没有图纸可以通过开和关时测试引脚电压变化来判断。

网友:
图纸上有的,只要在开启脚上上拉个3.3v就可以一直开启

网友:
一般都是21脚  把21脚贴住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看下图纸。应该好找到的

网友:
没见过 楼主找到答案的话 公布一下吧

网友:
这种新网卡还真没弄过

网友:
我记不清,不是20脚就是21脚,无线网卡是可以强制开启的,你对照下主板图纸,试下,相关引脚用透明胶带贴上或者割断都行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真没见过这么新的

网友:
看下图纸,找到开关信号

网友:
貌似把缺口旁边两根划断就可以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