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20大短路

楼主(2015-10-12):
新手求助,昨天接的一台联想E520.大短路,公共点阻止为零.电压0.5烧机,电流2A左右,但是没有烫的地方,怎么办.再加大电压怕烧坏机器啊!

网友A:
公共点直接对地烧不出来正常。一个一个拆上管吧,可以先拆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直接对地烧不出来正常。一个一个拆上管吧,可以先拆CPU的

这是要把每个与公共点向连的都拆下来。

网友:
升高到3v  再烧

网友:
找图纸一个个拆 有些是烧不出来的
上次遇到有个ACER的机器 烧不出来19V去的地方全部拆了都不行 结果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有电容坏的,有场馆坏的,拆可麻烦啊,建议你还是烧吧,电流不要超过2A,估计就是19V供电的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电源接口短路不,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
直接烧B+  保护隔离后面

网友:
0.5V 2A 一定是短路了  不是上管烧了  你大胆加电  直接上5A

网友:
从保护隔离后面烧 一般都烧出来的

网友:
不要从电源口开始烧不然烧不出元凶来,后面单独供电烧呀!一般基本上都能烧出来的!

网友:
共公点的电压短路是很好修的,一般多为供电上管D极的滤波电容短了一组一组的拆吧

网友:
是不是你接错了

网友:
正极负极都接地了

网友:
先检查外观,有的电容直接短路了烧了也不发烫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电容大短没烧出来的

网友:
电容开始烧 再后面 不怕的

网友:
还是按拆上管的方法处理吧!这样稳妥些。

网友:
是不是你没摸到地方啊???再仔细试试看,再不行就只能挨个拆了。重点看看保隔附近的小电容

网友:
电压还可以再调高一点,要是还烧不出来,估计是板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