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MBX-268不过内存

楼主(2015-10-12):
长话短说,二修机,上家换了EC刷了BIOS,拿到手测试看电流是没有过内存,测得内存SPD有一次波(模拟波测的),排阻没有波,内存复位没有,于是打开图纸找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图纸找到如下图

U7的12脚都有3.3V,供电也正常,但4脚只有0.4V,实测电阻R157变为1M了,换之,正常跑码亮机。
      特么发这个贴好幼稚啊有木有,发吧发吧,修板无聊发贴更无聊······················

网友:
牛叉,学到了。

网友:
一下就找到了故障点   也是有很强的理论知识的

网友:
楼主的内存复位也是看波形的吗   还是查电压查出来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正好有一台,赶紧查查复位

网友:
理论强。修机就快

网友:
Q7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修机好快 啊  这需要功力的

网友:
被楼主秒杀了  果然厉害

网友:
修的怎么速度

网友:
无聊就修电脑

网友:
这个信号表示内存电压好,但你怎么一下子就想到这了,还有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
厉害啊我来学习下

网友:
有没有图纸?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高手请教下不出内存复位为什么要查“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

网友:
思路准确,二修也快

网友:
SPD波形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持续的吗?

网友:
想问下 楼主 你这个是2代内存还是三代内存?

网友:
看来没有示波器不行啊

网友:
小白不懂 该从何入手

网友:
明天学理论去,要不然这笔记本没有办法修呀。

网友:
R157应该是短路了不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大师啊,大师,赞一个

网友:
楼主久经沙场的老将,厉害,厉害!赞一个。

网友:
牛叉,集成彭络施的理论功底,牛叉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已经一通百通了 有木有

网友:
楼主如何想到要查内存复位啊?内存复位不是没有确定出来的时间吗,有的是过了内存才出来哦,对吗?可以讲讲内存复位通常出来的时序吗?

网友:
上家就是个桥工啊!楼主捡到了?

网友:
呵呵,找的很精准,,赞一个

网友:
测内存供电无电压

网友:
来自: 中国
之前修过一个ibm的t40的,插内存掉电,结果没秀出来,我在想会不会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羡慕这么快就修好机器。神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上拉电阻变大,造成PM_DRAM_PWRGD电压不够的啊

网友:
理论强,修机快啊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快速修机  真的需要理论很强才行

网友:
还没修过这样情况 收藏  真的快速锁定呀

网友:
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呢

网友:
楼主你的思路都不说一下啊,发帖还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
时序清晰 不错

网友:
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是复位,谢谢指教,R157只是个上拉电阻。如果换做我,肯定先换与门电路了。天下就怕认真二字。

网友(2015-11-14):
内存的复位和PM_DRAM_PWRGD信号有关系?这个应该和CPU有关系吧,,,不明白了,,求解

网友:
PM_DRAM_PWRGD与内存复位有什么关系》》????

网友:
刚才翻阅了笔记本维修不是事,终于明白了楼主的分析,非常强悍,高手就是高手一下就能找到对应的突破点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教下不出内存复位为什么要查“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

供电时钟复位,假如电压都正常,肯定是要看下PG对不对的

网友:
呵呵,是不是快了一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