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触发

楼主(2015-10-12):
联想Z460,板号LA-5751P,上电正常,3V,5V正常,就是不触发,量得开机小板接口第二脚ON/OFFBTN#,只有0.4V,正常应该是3.3V的,找到开机信号连接到D14上,然后变为ON/OFF#到EC,量R272 第二脚有3.3V,然后第一脚就只有0.8V了,断开D14,发现ON/OF#电压正常了,3.3V,直接将这里对地短路,正常开机。然而装回D14电压就被接低了。换了D14,换了EC都不行,那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请高手指点下,谢谢!附上图纸

G460 LA-5751P.pdf

网友:
在线等,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A:
测下R272阻值增大没??开关有没有受潮微短路??ON/OFFBTN#断开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R272阻值增大没??开关有没有受潮微短路??ON/OFFBTN#断开试下、、

R272阻值正常,开关没问题,拔掉开关也是一样,ON/OFFBTN#断开了就可以开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只要断开D14,从后面就可以开机,装上去就拉低,这也没几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你量量D14的三个脚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都正常的,正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量的偏压都正常,D13也正常,包括这这两个二极管上的电压,除了ON/OFF这个,都正常,这机器有个一键还原的键,也可以开机,用这个开也都正常,就是开机键不能开机

网友B:
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慢慢修。。。。。

就这一个信号,哪有什么时序。。。

网友:
发来免费 给你搞好

网友C:
说下问题在哪里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下问题在哪里不可以吗

你这个机器恢复键能开机 实在修不出来自己改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器恢复键能开机 实在修不出来自己改一下就好了啊

嗯嗯,这也是个办法,不过还是想找出问题在哪里,必竟问题看起来不难,为什么就找不出来,郁闷

网友:
你没有查一下51_on吗?

网友:
开关换了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开关自身坏了呢?把还原键和开关键换换位置

网友:
那D14换掉,可能是这个二极管性能不良或者板材有微短路的

网友:
换小板没有开机小板这个小板易坏

网友E:
ON/OFFBTN#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以前修过几台,好久没遇上了,都忘了,D14第二脚多少V ?

D14 第二脚是0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我在一块好板上量到的也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ON/OFFBTN#去哪里了?

ON/OFFBTN#到开关上了

网友:
继续查后面  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引起D14不正常

网友:
阻值多少,,

网友:
D14换过吗?51_ON#这个信号查了没?

网友:
D14的一端翘起来,直接拉跟线到开关接口触发脚,直接这样修算了。

网友:
断开D14,发现ON/OF#电压正常了,3.3V,直接将这里对地短路,正常开机。
就断开D14,电阻1脚直连开关解决也行的。

网友:
板层线路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切断 再飞线

网友:
改一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
查下ON/OFFBTN#接到哪里了。。顺着找哦。。

网友:
查下D19有没有击穿。。

网友:
这个机子很好修的不需要改电路,不知楼主搞好了没有呢?

网友:
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断开直接飞线吧,遇到过,换了R272为10K用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下吧

网友:
把ON/OFFBTN#断开, D14拆除,再测量开关3 4脚对地阻值是否漏电。

网友:
或许是被什么拉低了  看看D14其余几只脚的阻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这也是个办法,不过还是想找出问题在哪里,必竟问题看起来不难,为什么就找不出来,郁闷

你可以飞线或者直接改掉那D14的线路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51_on#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