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傻瓜175功放模块代换LM1875

楼主(2015-10-12):
  接修一台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配套调频广播无人值守接收机,因雷击造成220V交流进线压敏电阻和保险管烧黑,更换新件后扬声器有很大的“嗡嗡”声,功放块LM1875的散热器热得烫手,凭经验判断LM1875损坏。

  手中暂无LM1875,决定用傻瓜175功放模块代换。LM1875供电为±25V,负载为8Ω时,输出功率30W;傻瓜175供电为±32V,负载为8Ω 时,额定输出功率35W,最大峰值功率75W,耐压和功率余量完全可以代换LM1875。把LM1875散热器重新打出2个螺丝孔,固定好傻瓜LM 175,用细线连至LM1875焊盘,检查无误通电,故障排除,相关电路见图1。

网友A:
大材小用啊。。。在这种场合,1875找不到,可以用TDA2030直接替代就是了。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材小用啊。。。在这种场合,1875找不到,可以用TDA2030直接替代就是了。

正负25V不能用 2030代~ 过压了! 傻瓜175很多假货! 正品难找!